主板为INTEL D845EPI/D845GVSR的问题

楼主(2008-11-14):
主板为INTEL D845EPI/D845GVSR不能触发,内存184针对地阻值为11欧,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呢?谢谢
主板
Intel

网友:
不能触发,先看一下开机键有没有5V-3.3V,有的话可能I/O有问题,要不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2009-01-13):
184脚 11不短路 。那板连的内存主供电。就那么多的

网友:
不触发,换IO看看,这个板子的老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