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联想旭日150维修经过!

楼主(2008-11-14):
更换MOS管 6个、南桥、北桥、内存

    此机器被别人修的乱七八糟,南北桥都用风枪吹过,吹北桥的时候还把时钟IC边上的小电阻电容搞掉的搞乱的有5个,3V 5V和隔离保护电路的MOS管被拆掉4个,另外还有2个MOS管是装错型号的;
   先装好缺失的MOS管,3V 5V待机已正常,待机电流 0。05A,按电源开关电流跳到0。10A,关机测 1。5V 对地短路,南桥损坏,更换南桥后试机电流1。5A左右,DEBUG卡不走数,发现北桥不良(北桥1.5V供电端对地阻值偏小,更换北桥后测机偶尔能点亮,点亮时电流0.97A,不亮时稍偏高,大多数时候是点亮的(不是CPU风扇转引起的偏高),一时没了思路,加焊过IO、各电源IC、时钟IC 每次试机,NND ! 涛声依然依就 ! 想来想去,测来测去,想去想来还是还疑时钟不正常,但DEBUG卡上的时钟指示灯一直显示的时钟正常, 试着把时钟IC拿掉重新焊接,终于出现了久违的LENOVO  LOGO 画面,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反复开关机10次,每次都能顺利点亮,至此还不算完,客户来的时候没带硬盘(也许是艳照门事件搞的了吧,现在修机器客户经常有不带硬盘过来的),装上自己的硬盘装个XP测机,安装过程报错,更换内存后安装系统一切正常!后又拷机一天,没有再出现任何故障!!

       维修过程: 无电(装好6个MOS管)-----待机电流正常(不开机:南桥短路,换南桥)-----能开机(电流偏高太多,无显,换北桥)-------偶尔能点亮(重新焊好钟IC)------能正常点亮(装不上系统)------换内存(试机一切正常)!!

     至此,这台修了两天的联想旭日150 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的耐心我真佩服,我看到这样的板肯定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呵呵....   整天全是这样的货色,别说是转了二手,有些转三手、四手的本子都有,为了站在市场的前端,不修也不行啊!!

网友:
我想你可能是需要对你的店面好好宣传一下了,争取客户的第一次维修就到你这了。

网友:
嗯!!谢谢版主的建议!我已经着手搞了,找了人,正在做策划方案。

网友:
大哥像你这样修的,一般要客户多少钱呢,换了南桥,又换北桥,我想问一下你要多少钱,像我们这里如果报的太高的话,肯定没有人修的.

网友:
我在想你这样修下客户花了多少钱啊,换了南北桥,主板电源部分也有维修,不过LZ的专研精神还是很佩服的

网友:
哈哈,,争取一个客户,但丢了十个更好的客户,没必要的

网友:
至此,这台修了两天的联想旭日150 维修结束!!

楼主,这样做维修,值吗????
如果在这们这里,二天至少要走掉二十个客户

网友:
如果客户告诉你是别人修不好拿来给你修还有可能修好,就怕是别人修好了,客户嫌价格不合适让修的人再把机器弄坏然后拿给你修,这情况会让你郁闷很久。

网友:
你公司也换BGA,兄弟换的跟我在工厂换BGA一样顺,不过大哥是怎么测待机电流的,又是怎么判断出南桥短路,难道是南桥太热?我们这里也是跑电流,但是有一台专门跑电流的机器,我很少用,因为我主要修功能的,不开价,不显示修的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网友:
修了二天,南,北桥都换了,报价是多少啊

网友(2009-02-15):
遇到南北桥坏的机子 我们这里都不修的  浪费时间而且成功率也不够高 价格也不好说 还是修修小问题报个好价格比较简单  自己也不那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