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COMS就死机

楼主(2008-11-14):
一块845主板VIA芯片进COMS就死机,可以做系统,进系统后找不到鼠标,请教维修方法?刷BIOS无效

网友:
可能I/O有问题,先加焊看行不行,不行的换个试,只能这样了

网友(2009-09-18):
以前遇到过此类问题,请先要确认是否真的是死机,有些可以进系统,那么不是bios问题。I/O是有可能的,但先测一下鼠键接口是否有5V电压。有一次,也发现过这种情况,做了些傻事情。哎,说起来有点惭愧。那也是VIA芯片的板子,拿来时就是一块主块,他说就是进coms就死机了。上CPU,加条子,测机,开机正常,马上按DLE进了COMS,然后再按一下回车,就没有任何反应了,热重启也不行。试了很多次,都是进了COMS就死了。用手摸CPU并不热。换了个BIOS也无果。一般这种情况看似是I/O出了问题,于是换之,其实真不喜欢换那个东西,脚太多。不过还是顺利换了。再测之,傻了,这会连COMS都进不了了。按键完全没有反应了。怪怪。再看看键盘灯一闪一闪的。纳闷中.... 键盘是好的呀。于是赶紧测一下接电压,TDM,1.2V。哎呀。真想打自己一耳光。不过手有点脏,没动手罢了。后发现一保险电阻无穷大。换之,全OK了。
当时早用USB键盘试一下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都是为了省那一小步。干了不少废事!!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