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电阻,不知道该如何测其阻值 。。

楼主(2008-11-14):
有一个色环电阻:棕,灰,银,金,蓝
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啊?为什么第三个环是银色的啊??、

网友:
你是不是看错了, 仔细一点
要不传张图片上来吧, 这种电阻我也没看到过

网友:
是不是你把白看成银了?

网友:
电阻第三环不可能是  银  色,出现在三环上的都是  紫  色以下的色环,黑,棕  红  橙  黄  绿  蓝。而 金  银只会出现在电阻的最后一环上

网友:
肯定是看错了,第三环不能是银色

网友A:
第3是银色就表示前面两为减100倍。比如红红银 就是0.22欧姆。最后一环是电阻的误差。

网友:
色环电阻阻值、容差等可以通过下面的规则来读出

颜色: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金,    银,    本色
数字:0,    1,   2,    3,   4,   5,        6,        7,       8,       9
倍率:         1 , 10, 100, 1K,10K,   100K,  1M,     10M ,       ,      0.1,  0.01
容差:         1%,  10%,     ,     ,   0.5%,    0.25%, 0.10%,  0.05%,       ,     5%,    10%,    20%
                    F,      G  ,       ,       ,    D,         C,         B,          A,           ,          J,         K,        M

引用 网友A:
第3是银色就表示前面两为减100倍。比如红红银 就是0.22欧姆。最后一环是电阻的误差。

是这样的. 所以楼主的电阻是0.18ohm

网友:
你肯定是看错了,没有这样标值的

网友:
我知道的色环电阻的识别是下面图片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