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碰到这问题吗

楼主(2008-11-14):
一块SIS的478主板,,不触发..更换晶振一套东西后可以触发一次..后来发现是只要给 SB加下热(用吹筒吹)就可以触发..但是等温度没了又不可以触发 SB的3.3  1.5V都正常..整合显卡没网卡的板...怕是SB虚焊就加焊..还是没用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对,可以试试的,应该南桥没有坏的

网友:
LS2位..看好点啊 我加焊过了啊

网友:
还是sb虚焊或者不良。一般加焊是没效果的,不如拆下来重做。

网友:
要做桥啊..我不会做啊..扔了算了

网友:
空焊南桥,取下重新植珠啊,不过最好是用BGA返修台来做.

网友:
用BGA机器重新封装,不过不好弄,慎用!!!要不直接更换新板!!!!

网友:
有bios吗?刷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过,上次没弄好,换下32.768谐振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