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HB/XL显示器上半部分黑屏

楼主(2008-11-14):
哪位高手知道方正FG769-HB/XL显示器上半部分黑屏,上半部图象卷到中间成一条亮带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另求图纸一份。故障如图:

网友:
看是否虚焊,再查场的正电源供电部分

网友:
查一下常电路部分,看看场块有没有坏?

网友:
场块都换了,现在急的就是找不到这型号的图纸和资料啊!郁闷中

网友:
这型号的场行扫描IC是STV6888,场块是STV9302A的,不知谁能提供这型号的图纸资料

网友:
资料没有,那就只有慢慢查场部分,一般说来是场锯齿波电路造成的!

网友:
场块STV9302A周围都查了好象没什么问题,6楼朋友你能具体说说场锯齿波电路有哪些元件组成吗?

网友:
场块周围电容,特别是无及电容

网友:
一般场芯片放在最后换,先场附近的电解,凡是纸介的电容都可能老化导致此问题。尤其是接在锯齿波震荡和校正电路上的电解电容。另外如果这些电路中有贴片电阻也要补焊。

网友:
故障已排除

谢谢各位跟贴帮助,故障已排除使用正常。奇怪的是前几天测的场自举升压二极管都完全正常,可昨天测起来却不行了,难道二极管也会忽悠人吗?希望搞维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19CRT还没搞好。。还没去研究。电容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我真菜/场块是也是STV9302A。。我的是一条水平亮线

网友:
学习中,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这样的情,我不管升压二级管量的是好是坏,先换一个好的看看,还有那个电容也要注意,这几个没坏,就是场片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广州产玛诗特MA775)故障和你一模一样的

不过我的热机十几分钟后,有时会恢复满屏,有时又不行了

现在也还没查出问题,郁闷

网友:
同意13楼,升压二极管、电容和IC本身。

网友(2008-12-24):
这是冠捷的通病!

网友:
虚焊造成的,我遇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