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谈谈自己拿到一块问题主板怎么下手 请大家疯狂跟帖

楼主(2008-11-14):
我先说下我的方法
  拿来一块主板 先询问下客户是什么问题 是否进过水 掉过东西 打雷的时候是否用过 是否很长时间没用
  检查主板上的元件有无烧伤和鼓包的现象 检查主板有无短线现象
  然后用万用表测量ATX电源的紫线 红线 黄线 紫线 对地阻值 不低于300为好
  然后测量电池是否够2.6伏以上 跳线是否有电压 是否和电池电压一样
  测量CPU附近电感线圈的对地阻值
  如果是因特芯片 拿下散热片 测量上面的电容 是否对地或者低于10 或者多于3组数字
  如果不是因特的只能测量北桥附近的电容(请问大家谁还知道别的判断北桥坏方法)
  测量PCI 14PIN的对地阻值是否低于100 如果低于100 有可能北桥挂(请问大家谁还知道别的判断南桥坏方法)
  如果上面都正常 把开关打开 但是不要开机 用手摸南桥 如果有温度 南桥可能挂了
  如果不热不发烫 可以做开机准备 上测试卡 假负载
  先测试假负载上面的总线时钟 时钟电压 复位信号 CPU电压
  然后就是把板子上所有的厂效应管测试下
  然后测试内存的1PIN 1.25 7PIN2.5 电压
  然后测试AGP的供电
  测量下南桥附近的1117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经验 修板子才不到3个月 请不足的地方 大家指点下
  大家把自己测量主板的方法都发表一下!大家互相借鉴以下!互相进步!祝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不好意思 补充一下 在开机前先测量下POWER的电压 和复位针电压

网友:
才三个月就这么多经验了,再过三个月不就是专家了?
经验的积累是最有用的。

网友:
我从来没像你这样搞过,我都是拿到看一下,大致没表面伤就开始通电哟,我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危险毕竟是少数嘛,如果每一块都像你这样测了再修,那效率不是太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