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主板

楼主(2008-11-14):
这个主板是开机后能跑代码,但是立刻就断电了,然后又自动开启,不会掉电了,但是就是不亮,我只想问一下,这个断了电,然后又自动开,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这样的,,先转一下风扇,然后停,再自己开机..这不是坏了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类似问题,上次是内存供电。

网友:
就是插了内存条就会出现那种问题,但是我看了内存供电,还算正常

网友: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触发后转一下没电了,等一下它自己又来了,可能你的机器本来是这样的,点不亮可能是其它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