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19正屏的花屏故障

楼主(2008-11-14):
接到一块19联想正屏,故障为开机两小时后就会花屏,根据故障现象,判断为机器长时间工作,散热不良,引发无件温升过高造成花屏,拆开发现此机上方的散热孔位偏低,显屏驱动部分在使用了一到两小时后,温升很高,而且驱动部分有一屏蔽罩,隔断了散热途径,于是拆下屏蔽罩,用电钻在屏蔽罩上打了网孔,以利散热,又将外壳的散热孔向上部用刀片延伸,加焊显示驱动IC,更换退藕贴片电容,试机48小时,正常,交付用户使用,据今已使用两个月,末出问题~

网友:
屏蔽罩上打了网孔   这方法新呀 不加呢 不知道长时间用 有什么影响

网友:
那屏蔽罩可以不加,但在原机壳上做改动,会影响美观   不如在那IC上加个散热片

网友:
本身应当就是IC虚焊问题,加与不对不大!IC应当是TSUM16AWL-LF-1类,此问题出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