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VT600P-RZ重启后点不亮!

楼主(2008-11-14):
一块技嘉7vt600p-RZ主板,送修时CPU不工作,更换IO并刷新BIOS后能点亮并且进系统一切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在系统中重启后点不亮,或不进系统按热启动,测试卡停在26,点亮状态下按复位也是一样的现象;点亮进入BIOS再退出后可以从C1跑到14,且点不亮,除非关机重启开机才可点亮,请教各位,问题会出在哪里?

网友:
南桥问题,我听师傅这样跟我说了一次

网友:
为什么说是南桥问题?是复位有问题吗?

网友:
io重点检查一下,是否有虚焊!IO的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A:
这是一块上462cpu 的主板吗   是的话 可能是频率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块上462cpu 的主板吗   是的话 可能是频率不对

多谢你的提醒,现在又试了一下,当跳成100外频的时候一切正常,但cpu降频使用了啊!闪龙2400+认成1000MHZ ;
2200+认成900MHZ,不能交代啊!

为什么用AUTO就不正常呢?求维修思路!

网友:
新手!学习中!~!

    期待高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