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開店了請問要準備哪些零件

楼主(2008-11-14):
我要開店了要準備哪些主板和筆記本零件,如電源IC,MOS,時鐘IC?維修工具我己經有了,

网友:
示波器有吗,我的转让。。

网友:
求助:请问在哪里可以选购到TOSHIBA TE2100 主板与电源连接座?有二手电源板或主板吗?一般各是什么价格?

网友:
到本站开的店里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