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8-11-14):
型号好像是HD -P250AHD,这个问题是里面那里短路吗?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
转一下就停一般是低压侧的问题,检查二极管、电容等有没有短路。

网友:
谢谢大修,问题解决了。功率管虚焊。。。

网友:
功率管虚焊,主电源功率管吗·?确定加焊就解决问题?
我觉得你应该再查查7500的4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