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投影机没有视频输出

楼主(2008-11-14):
三洋pro x投影机用VGA线没有视频输出后来我又用S端子试也没有视频输出。拆开投影机后看到VGA端口有焊过的痕迹。不知少了什么元件求图纸一张。

网友:
求图纸恐怕很难了,上个图大家分析分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没有图呀。缺的元件我是知道的。是两个电阻、一个保险。保险好说可电阻用多大的呀。没有图纸怎么能知道呢?还有我觉得不单是少元件的问题,VGA端口少元件不能用,那S端子最少是好用的呀。可S端子也没法用呀。所以想要张图纸对着机器看看。

网友:
问题可能不在接口上,应该是各组信号之间切换电路出的问题,先修好一路剩下的就好办了。
机器自检画面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自检。就是没有信号。开机什么的都很正常。我应该从那儿开始着手修呀。我从来没有修过投影机电路

网友:
投影机和显示器大同小异,不要害怕他。
仔细分析一下电路,各路信号都是到哪里去了是关键点。

ps:没经验千万别动光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版主提醒。

网友:
可找参考图诋如输入芯片相同或处理芯片相同.......并接合视频入到地一般为75欧....后有隔离跟随电路...至视频芯片

网友(2009-01-10):
切换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这种故障90%以上是切换电路问题。

网友:
好像跟我EPSON EMP730 一样的故障啊,你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