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个"应用程序发生异常"就不好使了

楼主(2008-11-14):
"应用程序发生异常 unknown software exception (0xc00000fd),位置为0x5fde8ab9.
       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
       要调试程序,请单击"取消"."

机器上一会网就出现这个问题,出现后还能用个一分半分钟的,然后就上不去网了,严重的时候点什么都不好使了.
我杀过毒了,也重装过系统了,就是不好使呀,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还是好好杀杀病毒吧,这两天修了三四台这问题的了

网友A:
呵呵。这个是中了一个类冲击波的病毒你去用360下一个补丁就可以了。要不然你重装也没用的,你要先在一台好的机子下先,然后再拿去有病毒的机子打上这个补丁就可以了。

网友:
我前两天,电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把C盘格掉,再安装ghost的XP。
再上网下载360的几个软件,ok了。

网友:
电脑没有资料最好全格了,否则别的盘的病毒也会橄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是中了一个类冲击波的病毒你去用360下一个补丁就可以了。要不然你重装也没用的,你要先在一台好的机子下先,然后再拿去有病毒的机子打上这个补丁就可以了。

我下补丁了.还真好使了,又杀了一遍毒.杀出3个.
现在使用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