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

楼主(2008-11-14):
联想E390电流跳动几次上到差不多1A就不动了啊。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啊 。郁闷死了啊 。就死黑屏不开机 啊。谁修过啊 。新机器什么配件都没有啊 。。呵呵

网友:
我刚测了啊 。时钟就是到CPU的没有啊。别的时钟信号都有啊 。这样的话时钟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不大啊 。、为什么时钟芯片就不输出时钟信号啊

网友:
你用多长时间了?是不是独立显卡!!么有用检测卡监测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半是北桥
要换才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显卡或北桥 你压一下显卡或北桥在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不光用啊。看电流就差一点了。我想找个BIOS试试啊
八角的BIOS

网友:
电流偏高不少!!!!!

网友:
诊断卡跑的什么代码啊

网友(2009-03-13):
我的也是。不知楼主搞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