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开机不加电,加焊 3205 1902 正常启动, 现在 出现 系统画面后自动断电!

楼主(2008-11-14):
联想旭日150 开机不加电,加焊 3205 1902 正常启动, 现在 出现 系统画面后自动断电!
如何解决?
小弟刚刚 接触 笔记本主板维修 ,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怎么没有帮我下哦

网友:
每次都这样吗? 看是否CPU 风扇没有装好!!

网友:
看看3205焊好了吗?? 继续加焊!!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焊好!再补焊试试?

网友:
有没有重装系统试过?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还是3205的问题,你换个试下

网友:
你拆下板子接上硬盘和屏上电查一下电压如何~!要是不正常就换3205嘛~!换之前也要有理论依据嘛~!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同样问题的机器联想旭日150,我加焊过了ADP3205还是同样的问题,开机掉电,是不是换一个就可以吗?

网友:
继续加焊 3205 1902 以及3205旁边的两个标有1P的管子

网友:
应是 3205 这个芯片没有焊好
再加焊

网友:
3205和配套的两个芯片都要换掉,还要看MOS管阻止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