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3hz显示器,按开关指示灯无反应

楼主(2008-11-14):
接手一三星763Hz显示器,接机故障现像为:插入电源线后,按开关键,机器指示灯都不亮,拆开后发现VB+只有40多伏,12V电压为2V--5V跳变,6.3V为3V--4V左右跳变.加焊电源开关按键后,VB+电压为50多伏,12V为10V多点,6.3V为5V左右.指示灯仍无反应,不起高压,顺着12V查下去,发现一路经7805给了CPU供电,一路进了一三极管的E极,板位号609,如将C极吸空,12V与6.3V电压均正常,C级输出的电压分了几路,用断路法,发现去场块2142的那一路好像有短路,但将场块的第二脚VCC脚吸空的话,12V电压反尔更低,只有8V左右,因为我是新入显示器维修行的新手,我实在是不知从何下手了,请高手们帮着分析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下,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高人遇到过呀,着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朋友们帮忙呀,着急

网友:
你的显示器修上了吗,我的显示器也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