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主板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

楼主(2008-11-14):
主板是科脑的i845
内存是新买的金士顿512M DDR
自检正常,能进入系统,但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死机情况。
使用memrest能检测出内存错误。
请问各位大大,这是内存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说科脑的板子不怎么好。
刷主板bios能不能解决?

网友:
更换其他品牌的 内存,因为不兼容。

网友A:
能说清楚些吗?金士顿的内存是DDR多少的?而且科脑不是有个免费客服吗?打过去问下什么原因。之前好像解决过。忘记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其它内存试试,还有就是内存槽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与主板内存不兼容有关!!!

网友:
换内存试试,还有就是内存槽有没脏的东西,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清楚些吗?金士顿的内存是DDR多少的?而且科脑不是有个免费客服吗?打过去问下什么原因。之前好像解决过。忘记了是什么情况

这是内存信息:
内存模块:
      模块名称                                          Kingston K
      序列号                                            680BAA52h (1386875752)
      制造日期                                          14 周 / 2008
      模块容量                                          512 MB (1 rank, 4 banks)
      模块类型                                          无缓冲
      存取方式                                          DDR SDRAM
      存取速度                                          PC3200 (200 MHz)
      模块位宽                                          64 bit
      模块电压                                          SSTL 2.5
      错误检测方式                                      无
      刷新周期                                          简化 (7.8 us), Self-Refresh

    内存计时:
      @ 200 MHz                                         3.0-3-3-8  (CL-RCD-RP-RAS) / 11-14-2  (RC-RFC-RRD)
      @ 166 MHz                                         2.5-3-3-7  (CL-RCD-RP-RAS) / 10-12-2  (RC-RFC-RRD)

应该是主板与内存不兼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是集成显卡供电的问题啊,你把那个1.5供电管子换一下。再不行的话就没什么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