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顽固的显卡,变色一个,有信号不显示一个

楼主(2008-11-14):
一共9块影驰6600LE 128/128 7块花屏的,被我一顿狂吹核心,都好了,就剩2顽固的,一块变红色,测量G针,电阻变成200左右,把这条线元器件都拆下来,还是200多,再往前发现走线进了核心,不会弄了。
还有一块,开机显示器收到信号了,灯变了,但是停在黑屏不走了,一直那样也不灭也不显示,键盘灯不亮,自检看来没过去,我把背面大一点的元器件跟那个偏色的换了一遍,2个都维持原样,正面太麻烦,也很晚了,就没换,请高手支招。

网友:
高手都吃饭去了吗?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
第一个gpu估计挂了。
第二个刷bios了吗?

网友:
BIOS刷了一次,后来干脆跟偏色的芯片换了一下

网友:
偏色那个,G针一直有200左右电阻,如果串联一个500多的,让他变成750,是不是一样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异想天开呀

个人认为越简单的东西越不好修,如果供电都是没问题的很可能两个gpu都挂了。

网友:
有DVI 接口吗??      看DVI  是否 偏色...
   还有那个 有信号不显示的..也可以用这个发那个发.

网友:
DVI不偏色,不显示那个,DVI则完全没反应,绿灯都不亮

网友:
不显示的   10又 8  9   GPU 坏了 ..   建议 拆下赖重新做一个...
     恩...   dvi  不偏色的那个.. 就是 .. 把 VGA 的红绿蓝  行场  断掉...
      在把  DVI 的  红绿蓝  接 过来  明白了不???

网友:
估计2个都是GPU挂了

网友:
动不动就说GPU挂了,大家有没有准确的测出是GPU挂了的方法?

网友:
建义DVI不偏色的,就用转接头得了.省得好多事.又不用断线来的.一个转接头不到10元就行了.

网友:
.......你用 转接头  就收不到钱了撒...

网友:
你不懂啊,卖转接头啊,一样收得到钱的啊.加上检测费10元,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