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5GV USB接口坏了

楼主(2008-11-14):
技嘉GA-8I845GV USB接口突然不能用了,接上usb设备,设备上有电,但电脑上就是找不到硬件。打usb四脚阻值,有一组2,3脚对地短路,另一组2,3脚却不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坏了!加张PCI 转USB 卡,OK,

网友:
要是加了卡还是不好的话 最好把南桥换了 。。。。。。有故障的南桥最好还是换了

网友:
2.3脚对地阻值在400-600之间,查信号电压相关电容,电阻

网友:
南桥坏~!你跑下线路,看有没有经过电容电阻!

好多主板USB是直接进NQ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