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3300 BIOS 谁有?

楼主(2008-11-14):
方正T3300 BIOS 谁有, 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今天接了一个不开机的, +3v,+5v有, 想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有两个你试试:

网友:
谢谢了, 马上去试一下;

网友:
版主有这个的图纸么?我看了一下是 方正T3300M的, 刷了BIOS没效果, +3v,+5v正常, 南桥、EC的晶振都振, 开关有电压,按下无反应;唯一觉得不太正常的是快捷键电压都偏低,0.1,0.2 的样子,我记得一般好像应该是3v或者5v,就是不知道是开机后是不是升上来, EC是87591L,本想参照87591E的管教定义,好像不行,这个板子上第2脚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