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我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很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8-11-14):
小弟我又收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一台15清华同方台式机,保险管烧了,消磁电阻也烧了,我换好后,在不插消磁线圈时可以开机,一切正常。但是一旦把消磁线圈插上就会造成短路。于是怀疑是消磁线圈有问题,换了一个消磁线圈,故障还是没得到解决。(消磁电阻是三个脚的,它周围的元件均已查过,无问题。){我去年这个时候收到过一样的台式机子,故障是一样的,当时没有搞好,请教了在杭州的朋友,也没办法,最后,只有用消磁器马马虎虎的消了一下磁完事。}现在,同样的故障又来了,磨破了头皮实在想不出办法,只有向各位请教了。还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消磁电阻是三个脚的
------------------------------
1、你可能没安装对。关于三脚消磁电阻我在论坛里画过图。
2、保险没用对。必须用延迟式保险,和彩电上用的一样的。

最后,最基础的东西原理还是要懂点的。

网友:
还是不行

谢谢你了。不过,消磁电阻我很仔细的查过了,没有接错。我是这样做的,把保险管拿掉,在它的两个接点上接上灯泡,消磁线圈先不插上去,这样通电,灯一闪一灭,说明电源好了,这时再插上消磁线圈,可是灯还是常亮,说明有短路,可是换过了消磁线圈,还是一样的常亮。(拨下消磁线圈就一闪一灭)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一个好的思路。还请各位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已经解决

又换过几个消磁电阻,终于好了,原来是换上去的消磁电阻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