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77G 显示器 字体模糊

楼主(2008-11-14):
显示的东西根本看不清楚,想化掉的一样.怀疑是高压包,调了高压包的两个旋钮没用,但是让他点3个小时左右,会变清楚.管座也换过了,大家分析一下是那的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化掉的一样”是什么现象?来张图片最好。

网友:
显象管管坐拆下来处理下   里面肯定氧化了 可能要换一个

网友:
可以用降排除法试试啊,用吹风机,不要用热档,给每个地方降温试试,看看有没有变化,有些元件常温度可能工作不稳,时间长了,温度高了,可能就好了。元件可能不行了。仅供参考!

网友:
要么显象管老化 或者元件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这是我拍的图片,但不是特别清楚,凑活吧

管座我已经换过了。我打算换个高压包试试了。显示器不是经常用的。因该不会是显像管老化吧。

这好有个清华同方的显像管,型号7377xe ,ACER代工的,能互换吗?谢谢!

网友:
换行输出变压器吧!明基的通病,不过我用过应急处理的方法:去掉白色聚焦钱,再把两个聚焦极连接,调节聚焦,勉强能用

网友:
"显示器不是经常用的。但是让他点3个小时左右,会变清楚."
有可能是存放期间受潮导致,

网友:
可以先调下高压包不行的话大部分可能是高压包坏啦

网友:
要不就是受潮湿啦..

网友:
一般是电容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