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管没有电压,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11-14):
今天一华硕865的板,拿来时候不触发,经测量发现CPU附近两个场管短路了,换下来,上电自动触发,下管没电压,复位灯常亮,已经换过电源芯片……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那就看IO了,或者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确定CPU供电输出点是否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把所有的场管.扩展输出IC都换了试

网友:
IO会导致下管没电压?南桥先不考虑了,南桥挂了就没得搞了,

网友:
看一下你的电源片有没有问题  换个是一下

网友:
已经换了啊,四个电源芯片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