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主板都时IT8705F坏了

楼主(2008-11-14):
三块联想主板其实时精英的主板型号时P6VEMD.三块都是能开机,诊断卡不走数CPU热。上假负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内存也有电压。两块CPU风扇不转。IO芯片IT8705F不烫。有一块CPU风扇转。但是IT8705F很烫。从写BIOS无效果。把CPU风扇不转的IT8705换到发烫的板子上。这块也变成了风扇不转。于是怀疑时IT8705坏了。从主板维修基地买了10片IT7805F.第2天换上。有两块换上就好了。显示器点亮。还有一块诊断卡跑D3内存报警。(后来想到时拿此板BIOS的时候BIOS的座有点搬列了)。取了BIOS座。直接焊在主板上。开机诊断卡一路跑到底显示器点亮。

网友:
是VIA的吧,这是因为BIOS芯片是AD线跟IO直接相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