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肋内存问题

楼主(2008-11-14):
威刚DDR400 512M内存,在主机断电后,再启动的时候过了XP画面后蓝屏,显示stop:0x0000000a,或者7E等(每次不一样)。重启就好了。换在别的机子上也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重启

网友:
补充一点,用STR测试过,没有坏块。启动正常后什么问题也没有了,玩游戏一天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第一次开机,用STR扫第二片有坏,重启再扫又扫不出来了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SPD坏了,找一下同型号的SPD重写一下试试看

网友:
谢谢4楼堂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