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红绿块怎办

楼主(2008-11-14):
一块WD400BB的盘, 前面10%有一堆红绿块, 用ISA PC3000能修吗, WD-ABJ 的logic scan修不掉, MHDD也不行, 谁还有办法, 我想用RCT砍段, 无奈找不到可用破解版, 那位兄弟有办法, 救命…

网友:
用PCI三千,及户区校正,低格,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做一下SF看一看效果

网友:
高手果然是高手, 但就是没PCI, 所以想问一下ISA的高手, 或是有RCT-WD破解版的阿

网友:
ISA也有内格功能,查看MOD,翻译器重建,再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