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十七寸,有电源,但不显示“无信号”

楼主(2008-11-14):
明基十七寸,有电源,但不显示“无信号”,希望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BENQDE 通病 看过以前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修好啦,是保险电阻烧啦!

网友:
保险电阻呀,晕咯!不是保险丝。

网友:
初学者,多多指叫,谢谢

网友:
3A保险电阻,怎么测试它烧了.还是断了.或者已经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