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修请进,兄弟有事相求,急。。。

楼主(2008-11-14):
引用 网友A:
高分屏用的是30针扁平接口,对应定义为:
1 GND 、2 VCC 、 ...
估计你的屏是普通分辨率的。
找个屏换上吧,注意得把码片一起换才能亮。

本人昭阳e290g屏坏,型号奇美n141xc-L02普通屏,接口是30片插的,想更换成thinkpad r40e的屏,型号是现代ht14x14-101普通屏,接口是20针插的,分辨率1024x768的。
看到网上有卖片插30转标准20孔的屏转换线,能否只接该转换线解决问题。
看大修兄说还要换码片?是否要换呢,如何换?
恳请请大修兄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本人没换过这两个屏,说的不一定对。
通过转换线应该是可以的,昭阳e290g好像没有码片。

网友:
再问大修兄,我准备用昭阳e290g原来的高压板(以前接n141xc-L02),现在接ht14x14-101屏,高压板接口虽然能插入ht14x14-101的灯管电源线接口(两根一红一黑的电源线接口),但是电压什么可一样,不会烧了ht14x14-101的灯管吧?
还有小弟不好意思地惴惴地问下:什么叫码片?是干啥用的,在哪个位置?全称是什么?

网友:
不用换高压板,不会烧灯管的。

码片是一些厂家用于识别原厂配件的,一般是24**的存储器。

网友:
屏我换过  没有码片 应该直接转接就可以

网友:
高压板只分供电不同.接灯管都一样能用的.码片可理解为电子标记.原屏如有拆下来用在后换的屏上就可用,

网友:
谢谢各位回答我这么幼稚的问题,一席话使在下愚钝的脑子开朗许多,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抓紧赚钱,坏了就买新的,不再浪费大家资源了,嘿嘿

网友:
向各位师傅汇报工作:
      昨天网上查询屏转换线已经到本地了,等不及送直接跑去快递公司取货,打开一大盒子,拆开n层包装,看一发票,狂汗,发票下藏着一3cm塑料片,眼神不好得估计得丢。
     回家后装上新屏后开机,出画面了,但是特别暗,看不清楚,据论坛中的经验贴高度怀疑灯管有问题,一检查发现屏线端忘了插高压板了 ,接上后正常。嘎嘎。随后安装问题出来了,接了转换线后屏线太长,折叠了几层后用透明胶带固定。因为高压板的位置问题,新屏的灯管电源线太短,够不到高压板,用电络铁焊接了一段电线上去用绝缘胶布包好胶带固定,一切ok ,手烫了几个大泡,以前上学电焊就不好,唉,怕啥得来啥,总算给老婆孩子个交代了。
     原因:上上周日为了不让孩子玩游戏,把它藏到大衣柜上面,孩子翻遍屋子没找到,我暗自高兴,看到家里日光灯坏了,想到大衣柜上还有一个灯管,就去翻,忘了那头还有笔记本, 一掀,咣当一声,挨批了,个把星期抬不起头来 。去联想修理店,修主板800,换屏1400,不如抢了。后来去本地一维修店,说主板保护了,一开机三个灯亮下就灭了,修好主板150,我又15元买了个转换线,15元邮费。共花了180元。

网友:
因为以前笔记本主板集成网口接触不好,我经常挑网口里面的弹片(想和网线接触紧密点),后来给挑断了,彻底歇菜了,本地维修商说不好修,建议买个外置的,我买了usb的,非常不好用,被我孩子给掰断俩了。
想把主板上的网口换掉,网卡芯片什么都是好的,就是网口弹片没有了,各位怎么办?我有几个台式机的独立网卡,把上面的卸下来焊到笔记本主板上可行?用普通电络铁焊笔记本主板上的网口可行呢,我看管脚挺密的,我技术又不咋啦,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吗?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换.如果装上去显示不正常,把它原屏的密码芯片对换一下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