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100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 开关上没电压怎么查

楼主(2008-11-14):
东芝 L100,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能开机一切正常。不能开机取下电池等会有时可以开。昨天拆机,主供电部分加焊了一下,今天早上到现在测试中间有一次开不了机,还要找故障吧     出问题时开关上没有电压,插上外接电源充电灯不亮,加焊了些大元件,CPU供电没有加焊,主供电是  MAX1999       想问一下,开关上的电压由什么提供的,有什么思路??     看了坛子里没找到待机电压的,新手才弄笔记本,谢谢指点一下!!

网友:
待机电路  提供的。。。

        按下开机。 有。3。3- 0 - 3。3  的跳变

  触发IO 的 IO 在发出控制给 主共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