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845主板郁闷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8-11-14):
今天同行送来一片盈通845主板,说是换电容。CPU、内存附近的电容都鼓了。先换吧!换了8个电容后,准备上电啦!
按照流程应该是到判断下ATX座有没有短路了。测了一下。发现12V对地仅为42 ,在线测了一下,发现CPU供电上管66N03有短路,把两个66N03摘了。一看傻了眼,有一个场管下面的铜片已经熔穿了! :L 一个场管已经击穿!12V对地阻值为513,不短了。接下来就是接线了,刮了一个铜片,用502粘上去,用万用表测下,居然是开路!心里暗暗想幸亏没有把场管焊上去!仔细看下,这个脚断线了,再找一个铜线连上去,再上锡固定!再打下阻值!总算正常了。把两个场管焊接上去!上假负载,测下CPU供电电压1.71V供电正常。心里想这下该正常了吧!上CPU,跑码了!无意中碰下线圈,烫手啊!! ,以为管子完了。断电!,再上假负载,测电压,1.71V,线圈发烫!后来查论坛资料,有高手说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翻变了所有的坏板子找不到相同的电源管理芯片,只能罢手,此板可以正常跑码!就是线圈发烫,烫手,几秒钟之类就发烫!此板已经被拿走了。只收回10元材料钱!:L

网友:
真郁闷。
我一直都很怕 主供电 短路的故障,
楼主 你还算好的了 能点亮

网友:
电源芯片坏。或者2R2之类电阻坏。
电容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真郁闷啊,费好大劲,还是......不过修的过程就是在长经验!!!

网友:
板客户已经拿走,无法验证具体损坏元件!个人觉得电源管理芯片可能性大一些,维修过程有发现发热!
不过修此板也长见识了。下回碰到了就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楼主的是高手,焊工和技术都不错,学习下,

网友:
如果是输入级的铜片烧掉了的话,散热效果就不行了,CPU供电的MOS管发热量本来就比较大你用502粘的话用不了几天那个MOS就挂了啊

网友:
我的也是。找不到问题。还是自己太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