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L-M2主板报C1后反复重起

楼主(2008-11-14):
修一精英845GL—M2主板报C1后反复重起。按正常来说此类主板没检到内存是这样的。可是把关系到内存电路都检了个遍没有解决问题!测供电2.55v ,1.25v正常。时钟有波正常。AD数据地址线打阻正常。后怀疑北桥有问题把北桥换了还是不行,又换南桥,重刷BIOS,故障依旧。I/O也换了,网卡芯片也下了。。。。还是原问题?求有经验的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遇到过。我把内存的AD线量完了没有问题。刷了BIOS,障还是一样一到内存就重启,于是我就没有心情去修了,过了两天后一测既然可以了,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复位有问题,复位短路

网友:
cpu底座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我遇到各这个板子有这种问题,结果是我没有插内存,他好像要插内存才会跑过,如果不插内存测板就会有这种现象,如果还是不行,加焊一下CPU座子看问题能解决不。

网友:
cpu座也加焊了,故障还是一样.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