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大宇)显示器关机后有轻微的啸叫声.

楼主(2008-11-14):
清华同方719BF(大宇)显示器关机后有轻微的啸叫声.开机图像正常,就是关机后有啸叫声,请大家谈谈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查了一下图纸: 按关机健后 指示灯灭 但只关掉+14V  +12V  6.3V,但+50V  +80 +5v 还存在,电源还工作,有轻微叫声属正常。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