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大南桥发热解决办法

楼主(2008-11-14):
GA-8LD533主板大南桥发热,量ATX1.4.9.10脚没短路`测试电压正常,在IO旁边有个MOS管S极输出电压不正常,更换后开机跑系统正常.

网友:
过程也没有,更换后开机跑系统正常?????

网友:
太能乱侃了吧,这说的都啥啊!

网友:
是1.5V的供电吧。1.5V要是没有或者电压不正常是会导致南桥严重发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