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 开机同时报0271 和0251 错误

楼主(2008-11-14):
康柏v3000 开机同时报0271 和0251 错误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影响使用吗 不换可不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一个?一点难度都没有的。

网友:
电池没电或者到南桥的线路上有元件损坏

网友:
康柏的机子和IBM的报错码是一样的吗????IBM电池没电时间错也是报这个错的

网友:
HP 的机子不上电池也不会报这样的。是不是搞错了,IBM ?

网友:
是时间日期错误!进COM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不设置的话也可以!就是每次都要按F1进去

网友:
打错了!是CMOS,也就是进BIOS设置。呵呵

网友(2009-03-10):
大修说的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