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BGA机器!

楼主(2008-11-14):
本返修台采用远红外线加热,加热过程平稳;
本返修台适用于维修笔记本电脑主板、台式电脑主板、服务器主板、各种游戏机主板、通信设备主板、显卡......
本返修台可以返修各种CPU插座(BGA封装);
本返修台可以做无铅焊接;
本返修台可以返修带有塑料接插件和电解电容的电路板;
本设备采用全数字显示,直观,易操作;
本返修台采用高精度双重闭环控制技术,加热头与预热台独立设温、独立加热、独立测温、独立实现温度控制,温度控制精确,焊接成功率达100%;
   本返修台的下部为预热台,用于对PCB板进行预热,确保PCB板不变形,预热台的面积为245mm*160mm,适用于特大尺寸的PCB板预热;到目前为止是所有产品中最大的预热面。
  本返修台的上部为加热头,对BGA芯片起主要的加热作用,加热头的面积为60mm*75mm,在不更换加热体的情况下,可以焊接1cm*1cm至6cm*6cm的BGA芯片;
  本返修台的加热头的位置可以前后、左右、上下任意调整,极好地适应不同位置的BGA芯片的焊接,目前国内只有我公司生产的返修台能做到这一点及经济又实用;
  本返修台采用整体设计,占用空间小,调整灵活,可以适用各种不同规格的电路板;

本返修台采用高质量传感器,可以精确控制工作温度,焊接成功率达100%;
  本返修台使用非常简单,即使从未做过相关工作,也可以迅速掌握其操作流程;
   本公司常年备有大量样机和做测试的电路板,用户可以上门试用本返修台,满意后再下订单。

外型尺寸:长300MM×宽270MM×高50MM
使用电源:220V 50HZ
总功率:1600W,其中加热头功率:220W,预热台功率:1200W
机器重量:7KG
打木箱包装后的总重量:14公斤

                                          大家帮我看看这机器值660元吗?

网友:
660元,真的还是假的?怎么比一块华硕的高端板子还便宜?

网友:
第四个发热转的图,呵呵,下面的机器不是用的这种

下面用的国产的,几十块一个的

网友A:
我有一台 带运费下来是 720买的

你如果想要的话,600包运费.
我有580了,所以不用了
另有ACHI IR-3 型  双向暗红外一台 出售

网友:
看来这个是骗人的了,不能买了!

网友:
呵呵 用着还可以吧  但是做无铅的话,基本上没有成功率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手工做的,用的元件都是很垃圾的,可想而知使用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 带运费下来是 720买的

你如果想要的话,600包运费.
我有580了,所以不用了
另有ACHI IR-3 型  双向暗红外一台 出售

你三种都用过, 能说说经验吗? 请指点.

网友:
对,就是纯手工制作的双红外   做有铅的南桥成功率90%     北桥70%-80%
做显卡补焊95%   做座子全部OVER.

对以显卡补焊和做有铅的还是可以的,毕竟才600
但是和HT580比,那就是奥拓V奥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三种都用过, 能说说经验吗? 请指点.

这个600的已经说过了,让我有点郁闷的就是  ACHI IR-3 型
用它做桥的效果,竟然和600的基本持平...................
就是好看点,带声音报警

对了,我的那个600的我改为上下独立加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600的已经说过了,让我有点郁闷的就是  ACHI IR-3 型
用它做桥的效果,竟然和600的基本持平...................
就是好看点,带声音报警

对了,我的那个600的我改为上下独立加热 ...

这就是和我猜想的效果一样; 谢谢.

开店要门面, 好看点才不会吓走頋客.

我想买好点的双向暗红外.
象 ERSA 550A 有可调红外辐射光圈, 还有是 2um--8um.

在淘宝网有雷科 LK1000 的升级版: LK2008 BGA 返修台, 售价和 ACHI IR-3 相同 4xxxRMB.
采用波长1.5um~6μm(这是真的吗?) 的红外线加热; 这釆用的技术,有比 ACHI IR-3 上的好吗?
但是这两种都沒有可调红外辐射光圈.

请问管理员或超级版主,我发的主题帖[暗红外无铅返修台]跑哪去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840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