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华硕的板子

楼主(2008-11-14):
华硕p5的板子 开机正常 设置bios再重启就跑b0 开不了机 必须断电再开就没事了 我bios拿下来再装上 第一次设置完重启没事 再次重启就又跑b0了 bios刷过了 bios芯片也换了 实在想不起是那的问题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是不是COMS电路有问题啊,检查一下!

网友:
我开始也怀疑是coms电路的问题 查查没有坏的元件

网友:
测一下BIOS的片选有无,看CMOS电磁有电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一下BIOS的片选有无 是什么意思???? 电池有电我换过新的

网友:
那位大哥帮帮忙啊 急啊

网友:
绝对是COMS电路的问题啊,你检查一下电池相连的那个三极管啊,输出是否有3V左右。有的话你继续跑线路它的输出级还会去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ms不是有南桥控制的吗 怎么会跑io了 都查过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