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I9300经典问题,过来瞧瞧。。。。。

楼主(2008-11-14):
今天遇到四块主板都是按F1关机。上面提示是“请按F1关机,。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没有识别电压,今天遇到都有正常电压2.7V。好板也是2.7。。。。IO已更换,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请大家诊诊、谢谢
主板
DELL

网友:
高手进来指点一二啊,已经碰到好多这样的板了,可能是通病啊,大家来讨论下啊,。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我的原因是没检测到硬盘~最后是硬盘接口卡的问题~建议你查一下硬盘和光驱接口部分电路~个人愚见!

网友:
我换南桥也搞好过一片,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