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把开关管断开后,各脚电压在跳变,换过3842上去也一样,会是啥问题?
电源

网友:
辅助电源的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辅助电源正常,拆下13842后,电压稳定在18V,有个KIA393是啥作用的?

网友:
这是电源ic故障么? 有跳变表示3842已经工作
8脚有5v电压
6脚有0到2v电压就是正常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6脚有十几伏那么多啊

网友:
所有的管脚电阻都是好的

网友:
开关管D极400V正常的,只是G极无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取样电路,重点查保护电路

网友:
3842有这么难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