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WD800 80G并口硬盘

楼主(2008-11-14):
故障现象为:硬盘电机不转动,电路板有块芯片发烫,这种现象还能修吗?
芯片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机驱动芯片发热,如果是,检查一下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换一个就应该没有问题了,WD的一般为6278 1.7E,或者是1.3E的,具体要看你的是几代的盘,WD的驱动芯片一般不能通用,必须同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