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几台佳能和惠普激光打印机打印有黑边(已修复).

楼主(2008-11-14):
有好几台佳能或惠普的打印机(2612豉),打印的时候在纸中有一边出现黑边,我用半打印的方法测试了下,确定是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进行打印作业时,豉芯有一头(不是有齿轮的这头)有粉粘在豉芯上并一边打印走纸,等打印完成后,再看豉芯粘粉的这个地方,却又是干净了,这些问题多半是在原装粉用完后,再加兼容粉后才有的问题.粉的质量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打印很清晰.部件也没有装错估计.这是什么原因呢?
附了一些照片.
第一张是打印出来的效果,左边有黑边.
第二,三张是半打印测试时(打印让纸刚走到一半时断电处理),我把豉拿出来检查时的状态.这两张可以看到豉芯上除了文字外,还粘了一些多余的粉.

多谢各位朋友的建议,有一台在更换豉芯后已经好了其它的那两台看需要换的时候再说.估计有可能是我接手这个业务以前,别人是用别的牌子的粉吧.或者是我运气不好,到它该坏的时候让我碰上了...

网友:
这鼓加过几次粉了?应该是鼓芯不行了

网友:
肯定是鼓芯问题....楼主换一根就OK..........

网友:
算啦吧,兄弟,别撑了,鼓芯报废了想不换鼓芯修复没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生手,不知道一般情况下,加几次兼容粉后就需要换配件呢?我就加过一次而已呀,只是前面给别人加过几次就不知道了,因为以前是别人做的单,现在由我来做而已.

网友:
楼主,你换块刮块试试,我是用HP102打印机的(鼓是2612A的)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换了鼓还是不行的,从一个还的鼓盒上拆了块刮板一换就OK了

网友:
我就是有点奇怪,我拿豉出来用手转动它,不见豉芯有粘粉呀,打印的时候就有了.

网友:
我看那豉芯粘粉的地方,没见它有破损的地方呀?它怎么就打印的时候就粘粉了呢?用手光转动它又不见粘粉,唉..,对打印机的工作过程不是很了解,得恶补呀...

网友:
请教大家,豉芯坏跟粉有关系吗?我用的是加丽的粉.以前的人加的应该是多能的粉.

网友:
楼主,你不按我的办法试试?你如果在换粉之前是没问题的,换了粉就这样的话,换刮板是没错的。

网友:
你换个粉盒试试,我的兄弟7010出现这个情况一般我换粉盒解决。

网友:
我明天下订单要一些豉芯回来,还有一些常用的检测部件,比如刮板和充电辊什么的.先换豉芯看吧.看效果如何,如果弄好了,再跟大家说一声.

网友:
充电 你把充电翻过来 看看黑边是不是也翻过来了
和粉有关系?没觉得
可以确定的告诉你 不是刮板的是
露粉的可能性少一点
强烈介意看看充电

网友:
打印量大不,是不是废粉满了,看下有黑边的那边的那个弹簧把它搞紧点试下

网友:
和鼓芯的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废粉我早清过了,也不关刮板的事.因为它只在打印作业时才有粉粘在那里的,打完了就干净了,或者用手转动的话也是干净的.

网友:
鼓架有轻微变形也会黑边。。先换鼓芯。。解决不了只有全换。。

网友:
换充电管就可以了 应该是充电不均匀 或者你充电管有破损  你换个就好了
因为这道黑边是出现在鼓上 就可以排除转印以后的问题了 那么就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充电管的问题一个是漏粉或者显影管有问题

网友:
今天有一台已经更换了豉芯了,就好了.其它的我到时候再看是不是同样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清洁刮板有漏粉现象,你换个新的刮板试一试。

网友:
通常这种现象是鼓芯的问题,象楼主所说的加粉之前是好的,也可能是加粉辊两端所接触的卡口余粉未清干净,但有时就是这么巧,加粉后鼓芯就不愿为你服务了。

网友:
多余的不说了.

多余的不说了.要么是用了不同牌子的粉,要么是充电辊,要么是鼓芯.鼓芯的可能性最在.

网友:
更换鼓芯吧,是鼓芯不行了,更换后记得将硒鼓的其他部位全部清洁一边。

网友:
刮块问题
充电问题
故新不会磨损两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