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的双敏板子,代码跑C1,刷过BIOS,测过电压……就是不过C1?帮分析……

楼主(2008-11-14):
来了一块754接口单桥的主板,测量各部分电压正常,开关机电压,复位电压,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就是跑代码CI,帮分析啥故障,是不是桥有问题?BIOS我刷了不下3边了,驱动之家下载的BIOS,CPU,内存都换了好几个了,就还一直跑代码C1。

网友:
内存电压都正常的话 ,你打下AD值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加焊试试。

网友:
板子是否是NFORCE芯片,如果是的话,加焊下你的桥片

网友:
内存上拉供电正不正常呢?还有内存有没有虑焊?

网友:
5楼的分析有道理的,上拉电压不正常也会内存不过啊,IO换过吗?如果排除IO问题就应该是桥的问题了,先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内存条没自检
检查是否松动
用橡皮擦檫金手指
最后检查是否有2.5v-3.3v的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