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BGA焊台

楼主(2008-11-14):
自己做的  温度超准   上温均匀 无铅的 也就270℃完全搞定

------------------------------------------------------------------

网友:
看上去东西不错。做好一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
炉子采用便宜 的电热丝炉子   上面装俩铝板均衡导热  并以云母板 周边隔热  中间位置预留一正方形开孔  主板放上去受热均匀 BGA芯片位置  温度比周边略高     芯片上部不采用传统加热方式   有的人掌握不好容易爆桥   一般 我做桥的时候 板子放上去后 盖两张报纸 保温  实在需要加热 850摘风嘴  温度万用表校准  不超过200℃ 就没有关系   但是 在板子还没有受热均匀的情况下就BGA上部加热还有可能变形 的     曾经一块无铅板子就因此做坏  后来索性不加热  就没有发生类似 桥表面起泡  显卡UBGA冒锡珠这样的事  有铅主板一般北桥160℃完全能融化且恰到好处    南桥温度可以低一点   一般 我在离设定温度还有25到30℃的时候把主板放上面预热 到审定温度后 基本上2分钟就可以摘下BGA芯片   无铅的 会在离设定温度 30到40的时候多预热会儿   温度也就比有铅的提高10℃到15℃ 就可以了      刚开始做这个BGA炉子的时候 有点困难  温度很是不准  比实际相差达到100多℃    经过试验 改良主要部件→温控    基本上温度与实际不会相差超过2℃  极准  嘿嘿  以后还会有细部图片送上

网友:
楼主发的图没有说明啊。

网友:
温度控制器驱动接触器有一个不好,就是接触器会很平凡动作,而且你的温控支持pid调节,如果用固态继电器的话就完美了,响应速度快,而且无火花。

网友:
7楼的说法很对。现在温控器接触器大多都采用了固态继电器。安静,稳定。寿命长就是硬道理~呵呵

网友:
有时间自己也做一个
先用电磁的做,
成了再找固态继电器去

网友:
马上我就换成固态继电器的了 原来的给我卖了 我朋友要 嘿嘿    换个可控硅控制的玩玩

网友:
升级改良后的 BGA炉子

现在用可控硅的固态继电器代替原先的电磁继电器

网友:
卖电热器件  锅炉元件的那里有云母片卖

网友(2008-12-15):
温度控制器就用一个单回路可编程数字调节仪就行了,这个不是很难的,传感器用一贴片式Pt100或者K型热电偶。最麻烦的还是外设加工,另外就是使用。能不能麻烦楼主讲详细一点。控制部分我们可以相互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