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传真机开机提示POLLING REFUSED 怎么解决?

楼主(2008-11-14):
最近传真机(FO-70CN)出了点问题,故障是:昨天使用还好好的一切正常,第二天就不能用了,发现开机就提示POLLING REFUSED,在网上找了资料也没找到,但看到传真机有清总的操作,就试了下,是可以用了,但是只要关了电源后过一会再开电源又提示POLLING REFUSED,不能用,要再清总一次才能用,不知道有没朋友能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现在好烦每天都要清总一次才能用。

网友: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吗?自己顶一个,希望有这方面的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
测下板上的纽扣电池还有电不,没电的话清零后当然保存不住数据了.

网友:
谢谢3楼的,我也有这种想法,不过现在比较忙过段时间再试试

网友:
polling refused 主板存储有关错误信息,此信息来源于上次发传真是返回信号错误,导致此任务尚未结束,所以要设法清楚这个方面的信息。也有一种情况:主板加载配置是通过固化eeprom加到ram上,如果eeprom中此数位被意外更改或损坏,就会出现每次再加电时提示错误,这就只有刷新原厂配置了。

网友(2009-01-03):
换了电池后按"功能"->9*8#7-->确认进行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