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盘要数据怎么办

楼主(2008-11-14):
6E的盘认N40P,加LDR进PCI3000还是N40P,不过写测试通过,测好多模快坏了,包括18,1B,33
无法复位4项,要数据怎样搞最好

请高手支招。。

网友:
我个都是一样啊。。万拓30G的

网友:
这样的盘对于我来说不要数据修好都有点难度. 唯一可以尝试的办法就是用PC3000加LDR后能正常工作的话, 用DE镜像到好盘上再用一般的数据恢复来试试.

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那就你的能力欠的太多, 只有找正规的数据恢复公司来搞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加LDR后硬盘仍然无法工作,现在正在尝试作镜像,不过好慢,做了一个晚上了才不到10%。

网友:
33坏要数据只能做镜象了

网友:
做不完都已经废了............

网友:
这个盘要着先要加正确的LDR进PC3000,备份全部固件,检查:1E,18,33,78,93号固件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把这几个固件写到一个相同型号的好盘上,再写PC300的热交换功能,将好盘的电路板热交换到坏盘体上,直接做镜像就可以了,记得做之前要先备份好盘的所有固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