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ATX325无输出

楼主(2008-11-14):
一台世纪之星ATX325,短接绿线和黑线无输出,测TL494   4脚为3V ,电源保护,测量元件正常,请问怎么修,谢谢。

网友:
我也在修电源,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发点资料看看。

网友(2009-03-21):
我的是短接绿线和黑线就启动,拿掉后风扇还在转,拆开后发现电路板背面有一个贴片电容烧焦,但不知道是多大容量的,编号是C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