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存液晶改高压条之后的现象?

楼主(2008-11-14):
前几天有一台17存的联想液晶·我改了一个高压板(4灯管的)上去能显示·一切正常
··但是··用十几分钟或半个小时··就会黑屏··关了在开·又有··但是用不倒好久··!
我把它以前的高压条部分全断开完了的··但是还是黑屏··
我改的是3跟线·1跟12V···1跟地··1跟黑屏开关··!
·····································································
请问是哪出了问题。?或该怎末处理。。?

网友:
电源部份有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替换另一厂家高压板试试,如果还是此故障,灯管应该有不良。

网友(2009-07-07):
你没有换灯管?

网友(2009-10-29):
ADJ 接了没,有的品牌机不接这根线会出现黑屏的现象。

网友:
查一下AD板的ON信号。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故障。。。遇见过

网友:
黑屏十首先测量12V 和EN信号正常    不如果正常切高压板好使  那肯定是灯管两端轻微打火  拆开处理下就OK   灯管打火的很多的

网友:
换单灯的点一点   估计灯管有坏的

网友(2009-12-26):
先看下原高压条是多少供电。。有的高压条是19v供电的。。用12v的条改用不长的。。

网友:
有的显示器用几年了,灯管多少有老化的,个别的还灯管还漏电打火或轻微短路,外接灯管上去看看。

网友(2010-02-02):
你的开关控制线在那里飞过去的,会不会是信号电压啊,电流过小会导致很多奇怪故障的

网友(2010-03-30):
修过一样的  电源板上还有个电压呢 高压直接代换上去一会就灭

网友:
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吗?,如果是,看看电压是不是12V.

网友:
灯管应该有不良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匹配吧? 我遇到过高压板不符合 我也换上去了 烧了我2块 心痛啊,背面的黑胶融的只剩下一点点了! 杯具!~~~

网友(2010-05-14):
灯管有问题

网友:
灯管打火造成.

网友(2010-08-14):
换个屏点点试试

网友:
最好把灯管也看看

网友:
先看看 电源板上的电压时多少? 如果高于15v 的话那你的高压条就不能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