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如何拆场管? 我是新手

楼主(2008-11-14):
我用的是安泰信852D 今天到废板上拆了几个试试 拆的时候量是好的拆下来后就是坏的了。可能是吹爆了的
不知道这个机器要调到什么温度和风速才能拆呢?还有就是拆一个场管最好要多长时间才好呢。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用的那个什么风枪 410C  75风速?
上点 助焊剂 心算 30 -40秒  用小镊子 就能取下
可以换地方吹 拿下来了 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对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
先谢谢你呀呵呵。。你的温度是打到多少呢?

网友:
那还用说,用风枪拉!!!

网友:
用热风枪!!!!!!!!!!!!!!

网友:
用风枪和烙铁一起加热容易些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吹,
同时用烙铁加热底下焊的部分。
很快就能下来

网友:
我也是用风枪吹,不过焊锡吹融后用小镊子夹时不要碰到脚,等凉后再测量!

网友:
一般热风热 温度几多 风速几多

网友:
风枪温度打到500左右,风速3左右,加热后先在场管上吹上20到30秒左右,用镊子一拿就下来了!!!

网友:
可用QUIK解焊机,风速在5-6档,温度在400度,注意在吹MOS时要四周旋轉

网友:
都够狠哪!我用风枪温度很少上350啊。大多数情况都是低于300啊。拆焊场管风速打到最高。一般温度不要太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温度高容易影响主板外观。对客户不好交待。呵呵!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一般都打在300度左右,风数根据实际情况来

网友:
我拆场效应管用的是,几十块钱一把的塑料焊枪,就是声音用点大,速度很快。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