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开机跑D4

楼主(2008-11-14):
杂牌主板开机跑D4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内存的供电。或者内存本身问题

网友:
用酒精刷刷内存槽,风干后试试。不行的话就用风枪加热一遍内存旁边的排阻,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再就是换根内存,基本就这些了!试试看吧!!!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还有那排阻看有没有不稳定的。

网友:
谢谢了,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你是不是压北桥就能测过去啊  哈哈

网友:
内存北桥通讯。io坏也会这样。sm总线问题。

网友:
不要一开始就讲北桥要看是什么芯片组的
VIA的可能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