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加焊显卡容易返修吗

楼主(2008-11-14):
T43是X300的显卡,显卡空焊,你们是加焊还是拆下来重新植珠再做上去呢?
如果加焊能用多久呢?

网友:
不好做,我前天做了一个,做坏了,取下X300显卡以后主板上丢点了,
显卡下面有胶了

网友:
加焊的话要看你的运气了,有的加焊后基本能用很久的。

网友:
加焊能不能用半年以上啊

网友:
那要看你的工夫了。。。。

网友:
你们加焊一般能用多久啊

网友:
安全第一!别把板做坏才是原则!

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就去找做专业事的专业店里的专业人做吧,现在的BGA技术还不是太成熟,没有人能保证做10块,OK10块的!9分技术,还要1分RP的!

网友:
加焊BGA, 好的助焊膏(活化旧锡珠)及温度控制(不使板变形), 非常重要. 我加焊过的板子, 很少返修.

网友:
呵呵,无铅的还好点

网友:
今天把它拆下来重新做

网友(2009-04-10):
做法都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很难说啊,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建议你重做吧!这样比较内用,不过要注意别搞坏焊盘,要么板子就报废的了

网友:
T43的板做显卡比较容易掉焊盘要小心,一定要把胶去干净了再做。如果想拆下植珠一这要等完全熔化后再过几秒钟再取,很容易掉焊盘的

网友:
一般都拆下来焊的
但要看是黑胶的还是红胶的。要是黑胶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
無鉛加焊成功率不是很高,建議重植比較快

网友:
不会返修吧  我没碰到过

网友:
T43的显卡一般都打黑胶的,脱焊的比较少